华硕H61M-K 不通电怎么修

楼主(2017-08-31):
待机有电压,,RSTMST3.3 ,晶振正常,CMOS电压正常,IO5535D跳变正常,S-RTCRST 3.3V,请教待机还需要测试什么地方,,这板子有个奇怪的是SLP3没触发就有3.3了。。。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1053617529\QQ\WinTemp\RichOle\6IKQ2(Q}O5HO1V4704B~0R7.png

另外分享修这个板子的两例:进BIOS,不能进F7刷BIOS,,,主板反复重启,,1.8V的MOS管坏了

网友:
说的我有些迷糊,你这是想说什么呀?分享还是求助?

网友:
检查检查 IO芯片附近的822电阻,会有想不到的惊喜哦,或者换个IO试试!!!

网友:
这IO5535好像就华硕上遇到 修道过一个这样的板子 IO坏的

网友:
SLP_S3#这个信号放电就会有,你检查一下是不是PSON#开路了  或者IO坏了

网友A:
那你这个华硕H61,点开机排针之后,短接绿线黑线强制上电,看看能否正常跑吗,如果可行的,那就是PSON存在断线或者IO不良。如果不行,那说明还是待机条件存在问题。比如DEEPWROK信号,DSWVRMEN,INDVRMRN这三个信号好好查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你这个华硕H61,点开机排针之后,短接绿线黑线强制上电,看看能否正常跑吗,如果可行的,那就是PSON存在 ...

好谢谢。。指点。。PSON没断线。。。。其他的我 在查查

网友:
不触发按时序查吧,VSB3.3 RTCVCC RTCRST SRTCRST 32.768K晶振 INTVRMEN DSWVRMRN DEEP_PWRGD RSMRST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谢谢。。指点。。PSON没断线。。。。其他的我 在查查

恩,希望能顺利修复这板子。

网友:
到底什么问题! 谁搞好了没有?

网友:
查一查io,南桥待机,822排阻。祝楼主早日修好。

网友:
有点位图,慢慢跑线吧!!!!!!!!!!!!!!!!

网友:
说的我有些迷糊,你这是想说什么呀?分享还是求助?

支持 反对

网友:
另外分享修这个板子的两例:进BIOS,不能进F7刷BIOS,,,主板反复重启,,1.8V的MOS管坏了   啥意思  看了好几遍没看明白

网友:
检查检查 IO芯片附近的822电阻,华硕822容易坏。

网友:
确实说的不清不楚,我也看不明白!!

网友:
谢谢分享你经验,需要好好学习新技术

网友(2017-11-13):
主板不好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