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440求助,望大神赐教

楼主(2017-08-31):
此机器为同行二修机器 ,刚拿过来的时候是用电池能开机,用适配器不能开机 ,还带不充电,跟据问题判断为充放电电路问题 ,找这个机的图纸打开量了一遍 ,基本都正常的 ,除了ACOK信号不对 ,正常情况下ACOK3.2V  ,这个ACOK是经MAX8731AE _LDO,驱动供电分压而来的 ,我把ACOK分压的线割断ACOK3.2V完美出来!机器能触发了,修到这里我以为好了 ,结果用了一下就花屏了 ,接着就再也没有思路了 ,望大神帮我指教一下 ,谢谢了 ,写得有些不是很明白,但大神应该有遇到这种故障吧?还望指点一二  附上图纸 。

网友:
换显卡试试吧。。。。。。显存也有可能

网友:
花屏加焊一下显卡看看

网友:
花屏一般都是显卡问题比较大,加焊一下试试,不行就拆下来重新植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