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可以打电话 连上WiFi,不能用网络

楼主(2017-08-31):
iPhone6P 打电话和WiFi都能收到,4G也有。就是不能上网,WiFi连接上也不能用。

网友A:
应该是系统问题吧。。。刷机试试看

网友:
设置  通用  还原   还原网络设置。

网友:
先还原一下网络设置看一下

网友:
先易后难,先把软件问题排除掉再考虑硬件,很多奇怪的故障都是软件造成的,刷下机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系统问题吧。。。刷机试试看

WiFi修好了,没有4G网了

网友:
这个的确是个奇葩的问题啊,,,

网友:
设置问题吧。还原一下网络设置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