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E

楼主(2017-08-31):
今天接到一台同行的联想B460E 通电短路 一看到联想大短几乎也大概知道是 电容,或者 铁壳了烧坏了,打开一看 秒杀

网友A:
很多可以秒杀,但是往往秒杀的机器,还会有其他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多可以秒杀,但是往往秒杀的机器,还会有其他问题,

像这种烧铁壳的很多也带CPU 一起烧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