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HP 6520S 白屏秒杀

楼主(2017-08-31):
下午 同行拿来一台老HP  说是 开机没图像 白屏,拿来硬让我们换屏,说了半天后告诉他  也可能是主板问题的。   打发走后拆机。

版号:6050A2199001-MB-A04

拆机后先换块屏   果然还是 一个鸟样,看来问题是在主板上了。先测屏线接口,打开图纸

测量后发现 8脚没电。是从U7001 过来的,找到问题所在了   测这个U7001   1脚3.3V  2脚0V 不正常。 搜索LCM_BKLTEN
这个信号,直接进 显卡 里面, 没去其它地方,直接拿热风枪加热,接屏直接亮机
在附上一张图纸,需要的朋友可以下载 DDD_DIS_GDDCOMPAQ 6520s

网友:
思路清晰 可以

网友A:
楼主 是8脚还是9脚没电呀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 是8脚还是9脚没电呀呀

不是 写着呢吗   8脚 没电压

网友B:
小伙子 你风枪干 显卡。?, 猛真的是猛龙过江啊。。。

网友:
就是缺LCDVCC电压,这个是给屏的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伙子 你风枪干 显卡。?, 猛真的是猛龙过江啊。。。

过奖了 老兄  都是虚名而已 。。。。。。

网友:
头一次知道 白屏 也可能是显卡问题  学习学习了

网友:
老机器白屏显卡虚焊的挺多的

网友:
恭喜楼主 搞定 ,不过这个机器 有些老了 。修起来  能赚钱么

网友C:
报显卡的钱还是电路的钱      这种白屏拉个3.3过来就是电路        做显卡就是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报显卡的钱还是电路的钱      这种白屏拉个3.3过来就是电路        做显卡就是显卡

同行的  这两种 都是一个价  不用纠结

网友:
就是缺LCDVCC电压,是给屏的供电

网友:
显卡引起的屏3V供电没有过去!我们一般都是直接短接屏供电省事

网友:
显卡空焊了,使用一段时间估计还会这样,不如从其他地方飞个3V过去,还稳定些

网友:
思路清晰 可以!!!!!!!!!!!!!!!!!!!!!!!

网友:
死鱼贱的可以!!!楼主技术不错

网友:
缺LCDVCC电压,这个是给屏的  搜索LCM_BKLTEN

网友:
其实所有都是为着客户,应该就先换个屏让客户看下,要不虽然打发走了,但客户心里决对有想法。真的客户心里。

网友:
看来修笔记本要懂得原理就不会走弯路啊

网友:
太详细了。收藏起,以后有用。不过算不算得上通病 以后验证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