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85 工厂bios 版号 8641P

楼主(2017-08-31):
Y485  工厂bios  版号 8641P  淘宝购入

Y485 原厂 8641P.zip

网友(2017-10-07):
下来试试看,,,,,,,,,,,,,,,,,,,,,

网友:
重启下就不亮了。。。。。。。。。。。

网友A:
感谢 这个机器显卡驱动装不上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有遇到过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 这个机器显卡驱动装不上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有遇到过的么

显卡驱动装不上,加焊显卡啊,明显的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