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维修

楼主(2017-08-31):
          故障机    G480
    版号     LA-7981P
   故障
   机器是以前一个同事的,拿来说不开机  等等。。。。。  机器修好都有半个月了 一直没有回话说修不修欧,就一直没有装放在哪里,今天回话了说要修。。。。
接过机器上电看了一下待机高0.17,按开关没有反应。   直入今天的主题吧 看看板子      板子看起来不错,没有修过没有进水等等。既然已经知道故障,待机高,那就直接从待机查起走吧   量阻值发现3,3v短路,(这时候心里默默的想ec 不要烧   不要烧  ec带程序还要去刷)   烧鸡    烧鸡     待机3v电感位置。  一烧  给力了   摸  摸了上面摸下面   东摸西摸。。。。。    ec    发烫     网卡发烫    开始了拆迁工作    准备工作干完了  ec程序也刷好了,量了值  不短路,上电  待机正常了 0.00   三位电流表待机低看不出来,3,3v  和5v正常出来了, 按开关也跑马了外接也亮了(这里忘记拍了,而且还没有完了)上屏测试,上电0.03 我草安开关又不开机了,不会又烧了吧心想,取下屏正常,这时候心里一万匹草泥马飘过,屏也烧了我不会这摸倒霉吧,(这里就忽略吧,弄来弄去是屏线烧了,上屏线隔离就短路了)换好後     装机测试一切正常  。。。。大家不要吝啬了动动鼠标来点分吧

网友A:
都没人给你加分哦,发帖 不容易 ,给你加2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没人给你加分哦,发帖 不容易 ,给你加2分吧

呵呵  就是哇  刚刚发出来的  谢谢

网友B:
楼主运气好,遇到短路的,捡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运气好,遇到短路的,捡钱了

恩    可以这摸说   还是好修的    屏还好没有烧

网友C:
屏在挂  估计客户就不修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屏在挂  估计客户就不修了

就是啊当时也是这样想的屏要是坏了说不好就白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是啊当时也是这样想的屏要是坏了说不好就白搞了

今天搞一台   G480大短   内存坏      供电上官坏

网友E:
3v短路pch没有烧都算是走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3v短路pch没有烧都算是走运了。。。。。

呵呵 就是啊    所以了 运气不错

网友:
想多给你加点分为什么只能加一分???????????

网友F:
屏线烧了,是不是装机的时候,屏线附近的隔离贴纸,被你搞丢了,没贴回去导致碰到主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屏线烧了,是不是装机的时候,屏线附近的隔离贴纸,被你搞丢了,没贴回去导致碰到主板了

不是的     我看过了    是线的问题

网友:
烧了这么多 ,连屏    线都 烧坏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