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维修

楼主(2017-08-31):
          故障机    G480
    版号     LA-7981P
   故障
   机器是以前一个同事的,拿来说不开机  等等。。。。。  机器修好都有半个月了 一直没有回话说修不修欧,就一直没有装放在哪里,今天回话了说要修。。。。
接过机器上电看了一下待机高0.17,按开关没有反应。   直入今天的主题吧 看看板子     板子看起来不错,没有修过没有进水等等。既然已经知道故障,待机高,那就直接从待机查起走吧  量阻值发现3,3v短路,(这时候心里默默的想ec 不要烧   不要烧  ec带程序还要去刷)   烧鸡    烧鸡      待机3v电感位置。  一烧  给力了   摸  摸了上面摸下面   东摸西摸。。。。。    ec    发烫     网卡发烫    开始了拆迁工作   准备工作干完了  ec程序也刷好了,量了值  不短路,上电  待机正常了 0.00   三位电流表待机低看不出来,3,3v  和5v正常出来了, 按开关也跑马了外接也亮了(这里忘记拍了,而且还没有完了)上屏测试,上电0.03 我草安开关又不开机了,不会又烧了吧心想,取下屏正常,这时候心里一万匹草泥马飘过,屏也烧了我不会这摸倒霉吧,(这里就忽略吧,弄来弄去是屏线烧了,上屏线隔离就短路了)换好後    装机测试一切正常  。。。。大家不要吝啬了动动鼠标来点分吧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加油,,希望大家踊跃发表自己维修的经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加油,,希望大家踊跃发表自己维修的经历

就是啊  关键是发贴了 都没人加分所以发帖的少

网友B:
版主这贴怎么多发一次啊  帮忙删除了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版主这贴怎么多发一次啊  帮忙删除了吧

你是不是发表后浏览器静止不动了?手动刷新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是不是发表后浏览器静止不动了?手动刷新的?

卡了  然后多点了几次就这样了而且图片也发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卡了  然后多点了几次就这样了而且图片也发不出来

这是因为编辑时间过长导致  一点发表提交 就这样子

网友:
烧了这么多东西,连屏线    都烧了

网友:
维修不易,烧了这么多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