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硕A56C独显GT650M BIOS 修好的机上考下的

楼主(2017-08-31):
华硕A56C独显GT650M  BIOS 修好的机上考下的

网友:
第一次上BOIS不知道怎么上传。只能在回复里传了。这A56CBIOS程序不对的时候,待机电流会在0.045左右,明显偏高,刷对的这个程序后待机只有0.004这样,开机点亮 。加点分啊兄弟们!!

3.62 MB, 阅读权限: 30, 下载次数: 10,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A:
这机器修的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修的不多,,,,,,,,,,,,,,,

是的,没有图纸点位也没有,以后会有要修的

网友:
是的,没有图纸点位也没有,以后会有要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