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战神 K350C-I5 D2主板 报警

楼主(2017-08-31):
神州战神K350C-I5 D2  进系统或者进BIOS报警而且风扇狂转,报警30秒左右就自动关机,有没有修过的大师解决一下?我刷了四五个BIOS   EC和南桥的都刷了,还是报警。哪位大师有合适的BIOS。

网友A:
这个应该不对BIOS的问题了吧,查查显卡供电

网友B:
小伙子! 搞显卡的温控或者供电。。 你的是蓝天的货色主板? THERMTRIP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不对BIOS的问题了吧,查查显卡供电

客户自己升级BIOS造成不亮机,这款机器原先也有这个问题报警死机

网友:
以前遇过 K650的,有人说显卡供电跟显卡,跟客户报风险,没弄。因为能显示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小伙子! 搞显卡的温控或者供电。。 你的是蓝天的货色主板? THERMTRIP

为什么我进BIOS也是报警呀  和显卡关系不大吧

H55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我进BIOS也是报警呀  和显卡关系不大吧

蓝天主板的 通病,, 显卡 检测出问题。。 掉电报警,,

网友:
还是BIOS程序问题刷写原厂BIOS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