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3LY电源进系统花屏维修

楼主(2017-08-31):
   故障为用电源进系统花屏,用电池正常,卸载显卡驱动不花。

显卡型号为216-080900,更换显卡和8颗显存后故障一样,
测得显存上拉排阻RN7402的7脚对地值 偏大,其它脚阻值在260左右,7脚300

测排阻阻值为无穷大,更换56欧排阻后开机不花屏了。

网友:
厉害,这都能被你测出来 佩服

网友:
怪了!显存上拉不良会产生 用电源进系统 花屏,用电池不花。

网友:
楼主不说下这是啥信号吗,,,,,

网友:
这 工程量 也是 蛮大 的 ,换完显卡还有显存不行 就要换板可

网友:
这个故障不好搞,楼主用了不少功力。

网友:
我去,你是怎么想到查这里的,这种问题最麻烦了

网友:
只被模仿,没有被超越的大神66666666666666666

网友:
为什么电池正常,而电源不正常呢,哪位大师解答一下看看。

网友:
大工程啊,修好收钱就可以了。这个电阻还是坏的很少

网友:
这都能查出来 挺不容易的的啊  就差个几十欧换我我可能我以为是正常的,,

网友:
这个你都可以测出来,不简单,一般人以为显存,显卡坏了,

网友:
这种工程量,会修死人的。。。。。。。。。。。。。。

网友A:
难道是用电池的时候独显不工作,所以不会花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难道是用电池的时候独显不工作,所以不会花屏?

这个是单显卡的

网友(2018-10-01):
好神奇,好牛×,卸载掉显卡驱动,判断出显卡部分出问题,全换,判断出排阻问题,厉害的不得了的厉害,学习了。这种方法,应该可以拿来判断哪边的显存颗粒出问题

网友:
楼主厉害 ,这么多显存,还有显卡全换了,要是我早就换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