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466M无待机维修

楼主(2017-08-31):
小小白交流,大师勿喷哦……
机型:旭日C466M
故障:无3V、5V待机
拆机后测量3、5V电感,没电。找到图纸测量主供电19V有,VCC5V正常,REF2V没有,从料板上找一个装上后再测量REF2V有了,但还是没有3、5V待机。再接着量SHDN#有9V多的电压,量ON5、ON3分控制信号没有电压,找上级,没找到信号,只有一个MAINPWON信号,如图:
结果走了弯路,查到最终这是一个输出信号。后来找到芯片PDF,看了一下:

ON5是由VCC提供的开启信号,查了一下周边的相关无器件没有发现有短现象,不知怎么回事了。干脆直接飞线吧,17脚VCC飞线到4脚ON5,上图:

然后再上电测量,3、5V都出来了,按开关能正常触发了。上屏测量正常,上一张亮机图:

网友A:
MAX 的芯片,估计这个机器 蛮老的了啊????? 下载都没见几个主板是MAX

网友:
楼主,这个机器 蛮老的了,捡钱了!

网友B:
这样飞线能稳定吗

网友C:
老机器了,也有可能是断线了。。。。。。。

网友:
目测 这个 机器   好 老 了  ,不出待机还是算好修的

网友:
好老的机器  很少修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MAX 的芯片,估计这个机器 蛮老的了啊????? 下载都没见几个主板是MAX

嗯,是08年左右的机器了。是挺老的,只要客户愿意修,新老无所谓。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飞线能稳定吗

还好吧,测试了几天,没出现异常,也就给客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机器了,也有可能是断线了。。。。。。。

嗯,我也怀疑是短线了,因为周边的元器件都查了,没有什么问题的。

网友:
新手都是这样慢慢积累出来的经验,,,,,,

网友:
哇,这款机器给我赚了不少了
屏轴、显卡板、键盘、灯管等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祝楼主今年大发横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