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N480 不触发

楼主(2017-08-31):
测试19V 有 无待机 3V 5 V 测EC BIOS 第8脚 只有1。3V 请问这还要查那些信号
不触发

网友:
应该是待机芯片那里却条件 和短路

网友:
你查一下待机芯片和充电芯片工作是否正常

网友:
你查一下待机电路,应该是待机电路问题

网友:
测公共点电压
3V 5V电感有没有短路
测代价芯片

网友:
查待机 待机正常了在可以进行下一步

网友:
是 的 还是看待机条件有木有满足

网友:
查待机芯片 条件 不出意外是芯片坏了

网友:
测量一下ec的供电,1.8v的话应该是线性电压短路吧

网友:
线性是不是有短路啊怎么只有1.3v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