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求助!如何在笔记本上用USB接第二块带系统的笔记本硬盘而不触发7B蓝屏

楼主(2017-08-31):
      如题,求助!如何在笔记本上用USB接第二块带系统的笔记本硬盘而不触发7B蓝屏,在网上找了好多的方法,有些试了试,但仍然没有成功,已经没有信心了。
      之前这个第二块带系统的硬盘是一台烧主板的笔记本上的,500g,刚好我这又有一台少固态硬盘的笔记本,用boot,进入了系统,我就把原来的系统用分区助手擦除清空C盘的数据,在装系统,放回原来的笔记本中,用boot启动,开机卡在Windows画面之后蓝屏0x000000000007B,
(winxp的系统),网上有人说,是需要usb的驱动,可是这个驱动不进入系统怎么运行?这是死循环啊,改接口ata,achi,不行,有人说用ios的不用ghost的,试了不行,最后装win7还是蓝屏,为什么之前能进入系统,现在却怎么也进入不了?求解释!求能进系统的方法。
      手残啊,后悔了!
      (本子是戴尔e4200)

网友:
重新分区。用DISK PART清空硬盘重新分区试试。

网友A:
根本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根本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语言表达有问题,简单的说就是usb连接笔记本硬盘,进入不了笔记本硬盘的系统。

网友:
这个我倒不总么会,没看过这些东西

网友:
USB,接系统,这么麻烦做什么。。。。。

网友:
新分区。用DISK PART清空硬盘重新分区试试。

网友:
收藏 学习 以后可能用的上 .........................

网友C:
看不明白.既然是USB.那不是进系统再插的吗?为什么要进系统前就插.双硬盘出现7B可以用diskgen这软件把2个硬盘都重建下MBR引导

网友:
这个不会.....不过话说我直接链接硬盘也没啥问题

网友:
是认不到驱动吧,有点麻烦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语言表达有问题,简单的说就是usb连接笔记本硬盘,进入不了笔记本硬盘的系统。

是USB供电不足引起的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是USB供电不足引起的吧

某宝上买了电源还没有到,到了在试试,成功与否,都会给大家答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不明白.既然是USB.那不是进系统再插的吗?为什么要进系统前就插.双硬盘出现7B可以用diskgen这软件把2个硬 ...

那块坏电脑,但是硬盘的是好的,那天突发奇想,想连电脑试试,结果成功了,之后重做系统就进不去了,开机插usb连硬盘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某宝上买了电源还没有到,到了在试试,成功与否,都会给大家答案的

好的,先试试看吧,这种故障我也没有见过

网友E:
7B报错,大都是硬盘接口模式错误引起的蓝屏 报错吧,BIOS里边改下接口模式就行了,何必搞得这么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E:
7B报错,大都是硬盘接口模式错误引起的蓝屏 报错吧,BIOS里边改下接口模式就行了,何必搞得这么麻烦

改ata和achi都不行,你有更好的方法吗?

网友B:
今天试了试刚买的外接电源,还是不行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今天试了试刚买的外接电源,还是不行啊!

把usb这一个硬盘的启动信息清理,比如清理mbr,把主分区的激活去掉,再试试,如果你的启动信息是写入到usb的那肯定不行的,你装系统时不要插入usb盘,先装好系统再插入usb盘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把usb这一个硬盘的启动信息清理,比如清理mbr,把主分区的激活去掉,再试试,如果你的启动信息是写入到usb的 ...

我马上试试,多谢!多谢!

网友:
沉了吧,沉了吧,弄不好了。

网友:
这个问题重新分区试一下 .........................

网友:
boot我还以为是苹果机器呢!这问的我答不上

网友:
是用U盘做成系统盘吗?,这要接到USB3.0接口,而且还要安装一个插件,很麻烦的

网友:
USB设备也可以作为启动吗?学习了,以后试试

网友:
楼主可以排除下是不是硬盘格式没调好造成的,可以在bios里面调下硬盘模式

网友:
重新再来 应该可以 的

网友:
楼主有点表达不清楚,不理解你的意思

网友:
没看懂什么意思   电脑没有stat接口吗

网友:
搞错了吧???? 规矩比较多 但是资料还是不错的!!!!

网友:
不是USB 供电不足  应该是南桥还没有达到这种成都

网友:
重新分区,重建MBR~~~~~~~~~~~~~

网友:
这个对我来说是比较难的,特来看看高手们的答复,学习中

网友:
  新手 进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