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R 点不亮

楼主(2017-08-31):
华硕K42JR 点不亮,跑到1.4就不动了,修显卡还是一样
华硕

网友:
刷一个BIOS看一下,这个机子的BIOS不好刷

网友:
k42jr论坛有好多案例,你搜索参考一下

网友:
这个机器 病多的很看看论坛吧 好多修过的案例的

网友:
这个机器问题挺多。BIOS CPU 供电管子,不好修

网友:
这个机器有个通病先处理掉,然后再考虑别的情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