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求助ipadmini3 4g版本改wifi

楼主(2017-08-31):
今天接到一台ipadmini3 4g版解ID锁 看教程去掉了电阻R1204 链接iTunes恢复  iTunes显示出来是一个iphone 恢复提示  “此iphone软件当前不可用,请确定您有最新版本的iTunes,然后再试一次”  有遇到过的吗 为什么去掉了R1204变成了iphone 而且不能刷机 下载其他版本的固件提示固件文件不兼容

网友A:
部份主板R1205没有装。要短接上。不然就会版本识别错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部份主板R1205没有装。要短接上。不然就会版本识别错误

谢谢 搞定了 短接R1205好了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 搞定了 短接R1205好了 谢谢

不客气。能帮倒你就好

网友:
遇到这种多试试。版本有的时候设定的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