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PHILIPS)]
飞利浦电视秒杀机

楼主(2017-08-31):
今天遇到一台飞利浦42PFL3040,上电不开机,于是拆开来检查。这种电视是电源板和电视主板做在一起的,拆开仔细检查一遍,发现12V电压处有一电容短路,换上亮机

网友:
思路清晰 楼主也是个老司机啊

网友:
简直是捡钱啊!我们也修到过很简单的问题!不好碰到!现在都是同行的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路過 學習了...... 學習了......

你是来灌水的吧?学习了啥了你??

网友:
发现12V电压处有一电容短路 ........

网友:
这个只能说是运气了,一年也碰不上一台。

网友:
是不是贴片电容,我之前遇过贴片电容问题

网友:
说 太 简单了   没图没 真相   灌水一样 一样的

网友:
发现12V电压处有一电容短路,学习了。

网友:
呵呵,液晶电视上面的贴片电容确实容易坏,碰到了那就时运气好

网友:
这种 最低都是120大洋到手。。。

网友:
这样的事情很少

网友:
大部分程序坏的多

网友:
闪灭的是屏坏了 刚修过一个  LED

网友:
听得到豆腐了。。。。。。。。。。。。。。。。。。

网友:
12V 贴片电容短了  ·····我也碰到过一个

网友:
短路烧机爽啊  遇到暗病就不好整了

网友:
!!!!!!!!12V电容短路的太少太少了

网友:
我们也修到过很简单的问题!不好碰到!现在都是同行的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