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G460 屏的码片程序 换了屏不好调

楼主(2017-08-31):
谁有G460 屏的码片程序 换了屏不好调 原来屏扔了

网友:
上次换过一台, 好像直接装上去就可以用了吧,, G460 HM55的老乔了

网友:
lg156WH4 G500 LENOVO.GZ
(256 Bytes, 下载次数: 1)
点击文件名下载附件 联想G500 的 不知道你能不能用到

网友:
不是压缩包 BIN传不上来 改了后缀而已 直接刷 不用解压 或者你先进BIOS 试一下能不能调亮度 如果可以调就不用刷码片 安装联想电源管驱动就好

网友:
g460不用码片,都换很多台了 都是直接换上就OK

网友:
G460不挑屏的。建议装上联想的电源管理试试。

网友:
g460我换几台没有刷程序啊,是不是并不是原型号屏幕或者屏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