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6-0810001 哪个能代换

楼主(2017-08-31):
哪位大神知道216-0810001 哪个可以代换

网友:
显卡还是使用原型号比较好

网友:
这显卡太容易坏了,我上次在网上买了个显卡还不行,也是坏的,网卡假显卡多得很

网友:
原型号的

网友:
应该是没有代换的吧  还是换原来的型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