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b305

楼主(2017-08-31):
开机黑屏   刷bios、  南桥桥北桥无果     电流到1.6a不懂  因该是北桥问题   就是时序不太懂

网友:
时序和笔记本差不多,基本上按照笔记本时序修就可以啦

网友:
要是AMD的焊北桥肯定好,可以试试

网友:
AMD的话 可以加焊北桥说不定就好了 还有那就是BIOS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