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 开机能启动 屏幕有背光 无图象。 外接显示器 也是一样。

楼主(2017-08-31):
联想G480 开机能启动 屏幕有背光   无图片。电流正常。求大侠指点。

网友A:
外接显示器看看。外接显示的话。就是显示屏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接显示器看看。外接显示的话。就是显示屏的问题

外接显示器  也是一样的有背光,无图象

网友:
个人感觉,先刷BIOS,不行就加焊显卡,一般可以搞定

网友:
先看看外接正常吗??????如果正常 就找 屏定义

网友:
先刷BIOS,换张内存条试试

网友:
背光正常 ,直接干显卡吧 ,这样故障好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