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0C305时亮时不亮

楼主(2017-08-31):
BIOS刷过。北桥焊过,南桥也焊了。。COMS电池有电,电压都正常,就是不亮。。但说不定哪次就可以亮机,无思路了。。哪位遇到过同样问题给个思路。

网友:
c305是H61的板子吗,,还是老机器的那一款

网友A:
联想的C305一体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联想的C305一体机?

恩。老款的那个,以前修过的都是COMS电池没电,或者南桥虚焊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恩。老款的那个,以前修过的都是COMS电池没电,或者南桥虚焊啥的。。。

估计有档代码什么的,你看看电流上到多少。另外是集显还是独显?

网友:
电流能到1。05集显,有时候能亮机的话电流跑到1。2跳到0。98直接到1。45就亮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