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90 la-9631p 开机电流小

楼主(2017-08-31):
联想g490 la-9631p  裸板开机电流0.1  几秒后到0.2 就上不去了,缺少电压 测试cpu和51219和内存供电都没有出来,风扇狂转,51219有5v供电,en脚没有电压.en是ec发出的susp#通过电阻pr701来开机51219芯片,测susp#的ec脚也没有电压,这条线没有短路,那就是桥工作不正常了,先测rtcrst#这个信号吧,测到是0v,这个信号在南桥下面的两个独特的测试点,CLRP2和CLRP3   电压是通过r99电阻过来的,测r99的另一端有1.5v,那肯定是被后极拉低了,直觉告诉我拆掉c179,再次上电开机,亮了,完美收工。
在送上图纸和bios,bios是备份的

la-6931p 图纸和bios.rar

网友:
有图有真相   不起眼的小电容 确实容易坏啊

网友A:
楼主。这问题很少见啊,我遇到微短的都是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问题很少见啊,我遇到微短的都是南桥

取下来测了一下电容,只有56欧姆。我的是电容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秒杀不错的,,,,,,,,,,,,,,,,,

恩,是的没花多久就把他搞定了,,,,,,,,

网友:
LZ  好心人啊  谢谢分享,下次遇到少走弯路

网友:
思路很清晰       赞一个

网友:
看起来像三星的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厉害了,,,,,            不错哦

都是简单问题,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不能说厉害,哈哈

网友:
对新手来说是比较的有技术含量,多多学习,多多学习

网友:
厉害了,值得学习,以后也多注意下这些问题。

网友:
楼主还是厉害啊!!!!  小白一只学习到了

网友:
桥的工作条件没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