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6s拆硬盘重装后就不开机了

楼主(2017-08-31):
今天也是准备练手自己的iphone6s把硬盘拆掉后重装,点也没掉,就不开机了,开机键按了之后有电流在0-100am反复启动一样,求助下是哪里出了问题。着急!之前没拆过硬盘,手机也是开机的

网友:
CPU上盖虚了

网友:
应该是加热时间太长上盖出问题了。

网友:
上盖电流:funk:

网友A:
这下乐子大了。干上盖吧    练手也不能干自己正常手机呀    干的时候小心点  容易挂

网友:
那完了,那只能重做cpu了是吧??

网友:
楼主这次要干好了,真得是战斗力大大地提升啊!期待下篇。。。。

网友:
刷机看一下报错什么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下乐子大了。干上盖吧    练手也不能干自己正常手机呀    干的时候小心点  容易挂

干ID板没压力啊。干自己的压力也不大吧。干客户的压力才大呢。尤其客户站你边上看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干ID板没压力啊。干自己的压力也不大吧。干客户的压力才大呢。尤其客户站你边上看着。

干客户得艳遇啊,不能啥样的都干

网友:
               板子太紧凑动了其他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干ID板没压力啊。干自己的压力也不大吧。干客户的压力才大呢。尤其客户站你边上看着。

风吹主板只冒烟,不开机了直冒汗,客户问我怎么办,换个主板要加钱

网友C:
练手肯定用练手板,无事找好机干...........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练手肯定用练手板,无事找好机干...........

我以为十拿九稳、、、、......、

网友:
这次练大了,练自己的好机子,现在可以直接练cpu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以为十拿九稳、、、、......、

的确很难说的。。修的机器都是用过的,各种外部因素。很难说会出什么情况。

网友:
刷机看一下报错什么 有道理

网友:
建议买个10块练手板来,每天练上盖连续练半个月至少,才有希望把你这个6s上盖做好

网友:
看电流应该是上盖    。。。。。再查下总线  是否有小电阻虚焊

网友:
楼主有钱啊,直接干好手机 ,找个破机练练手

网友:
努力把自己手机修好,你会发现你的胆子会更大些

网友:
哈,加热时间太长上盖出问题了!!!!!!!!!!1

网友:
硬盘不装是不开机啊,你不装硬盘连电脑看看是不是dfu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干ID板没压力啊。干自己的压力也不大吧。干客户的压力才大呢。尤其客户站你边上看着。

我每次修手机,顾客要站我旁边直接让他拿走,md这是修手机还是做贼,宁愿补休

网友:
上盖热倒了

网友:
打下硬盘对地阻值正常不

网友(2017-10-12):
我步楼主后尘了,也是正常机重装不开,不装硬盘报错4014吹的也不猛啊,楼主搞定了木有江湖救急

网友:
这是上盖的事,不就重植下上盖吗,正好练手,干吧

网友:
唉,我也是拿自己手机6p开刀就搞不开机了,就因为想到一句话,敢于对自己下狠手,送修了几天还没见答复

网友:
重新做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