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30与E431的9012程序不通用

楼主(2017-08-31):
今天碰到一个E431板号A043,暗屏,跑 线发现南桥发出的ENBKL没有信号,打阻值发现ENBKL短路,烧机EC发烫,刚好手边上有一个E430的EC,看图感觉大体是一样,就换了上去,刚开始一切正常装机,后来发现什么都正常,就是不认电池,不充电,重刷E431版的程序就OK,,结论不通用

兄弟们的要求上传EC程序 E431 VILE1 NM-A043

网友:
为什么不把EC程序上传上来啊,下次需要再下载啊

网友:
我今天遇到一台E431电流卡0.6重启 EC腐蚀过 我刷其他人程序 都不能触发了 !如果可以 可以把程序分享出来吗

网友:
把程序 弄上去,万一 下次我想要呢

网友:
暗屏 直接隔断同EC 的线,在连屏供电 呗

网友A:
EC 带程序。也不知道是谁想的方案。哎。

网友:
引用 网友A:
EC 带程序。也不知道是谁想的方案。哎。

肯定是研发芯片的人,研究的方案

网友:
这个2个机器板号一样?

网友B:
上次直接换io没好,程序应该不通用,9012程序好刷啊,8587有点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次直接换io没好,程序应该不通用,9012程序好刷啊,8587有点麻烦

开机是没问题的,只是不能充电,其它的键盘什么的都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