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35J 画面左右颠倒

楼主(2017-08-31):
从开机的LOGO就左右颠倒,连PE也是,就像看到镜面里的相反画面,外接显示器正常,在论坛找不到有关这种情况的帖子

有谁修过这种情况的吗

网友:
换个屏试试换个屏试试换个屏试试换个屏试试

网友:
试下刷BIOS..换屏试下........

网友:
刷过BIOS一样,感觉是屏有问题,麻烦是换个屏还要去订一个回来,再说这论坛里找不到一篇这种情况的帖子,有点奇怪

网友:
选换个屏试试吧,没见过这样的现象

网友:
屏幕 问题 比较大,建议 换屏 测试。。。。。。。。。。

网友:
佩服  佩服                       学习了

网友:
  我想是不是设置问题啊   或者装个系统试试看

网友:
这种情况建议换屏试试,很有可能屏的问题

网友:
这个不是设置问题吗?属性里面可以设置的呢

网友:
先把屏幕换一下试试看,是不是屏幕导致的这种故障

网友:
楼主应该备用一个屏测试用呀!这种情况可能是屏的问题

网友:
还真没遇到过这样的故障呢,奇葩。期待楼主解决了,把答案公布于众。

网友:
以前我修联想机子,换了一个屏也是显示反的,后来再换一个屏就好了,我看你这个很有可能也是屏的问题。

网友:
换过屏 测试过  没有。。。。。。。。。。。

网友:
看看外接显示器好用不,。好用的话,基本是屏幕问题

网友:
LOGO也是这样的话就跟系统没关系了  换个屏幕试下 应该可以好

网友:
系统的原因 吧。。。。。。。。。。。。。。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系统的问题,换个系统试一下,不行就再换个屏试下。

网友:
我感覺是設置問題,重新設置下看看,!

网友:
BIOS设置的页面是正常的吗?如果只是系统下是这样,就是设置的问题

网友:
刷bios能好!!!我遇到过 刷了好几个bios!!刷之前把原bios保存一下

网友:
先换屏。或者屏上面的资料吧。可以试试

网友:
logo也是反的吗?如果logo也是反的那就不是系统的问题。

网友:
外接正常的话多半排除了板子问题,那就是线和屏咯

网友:
看下是不是 屏幕 设置成什么纵向 横向 翻转了 如果不是 先用测屏器 测屏看下

网友:
找一个同样型号坏屏把码片对换一下,应该是数据坏了

网友:
如果LOGO 正常 ,CTRL+ALT+ 箭头 可以调回来的。

网友:
logo 都是左右颠倒的吗··呵呵··
会不会显卡 或者屏的问题

网友:
还有这种操作,也是头回见,以前碰过是系统设置的问题

网友:
换个屏幕试试看。。。期待楼主解决后公布答案

网友:
下最新的显卡驱动测试下..............

网友:
换屏测试了没有

网友:
先外接试试、。。。如果 没问题。。显卡排除 屏 BIOS

网友:
楼主解决没,我上次看到一台一样的机子。

网友:
以前遇见过,名目坏了;换块屏幕吧。

网友:
修过一个时屏线断线了-------------------------------------------

网友:
没有碰到过 屏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先换屏排除下。不行的话 就查查主板屏接口上的 2根总线

网友:
如果bios也是这样,多数和程序有关

网友:
叫客户倒过来看哈哈哈哈哈或或或或或

网友:
PE  都倒3过去了 你就换屏吧  要不就是屏上码片问题  我以前遇到过 换个屏就好了   别人告诉我换屏上码片 我没换

网友:
这种问题没有碰到过,坐等高手来解决、

网友:
这个是不是屏幕码片的程序问题啊?真是没遇到过,有条件刷一下屏幕码片看看,期待楼主解决问题公布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