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5A78L-M LX3 PLUS 1.03开机提示USB过流 15秒后关机 通病 已修复

楼主(2017-08-31):
网上搜了这个主板的通病,有的说是822电阻,但是我遇到的却是这个通病。
开机,15秒关机。

网友:
楼主这个电阻值是多大的,怎么知道是这个电阻坏了呢

网友:
电阻 是多大的 ,还有别的地方有USB 的电阻检测USB电压电阻

网友:
谢谢分享,对于这种电阻坏了的,得有耐心去跑线路,看图纸才能分析出来

网友:
最好能说出找出坏件的原因,这样比较直观。谢谢楼主

网友:
这个基本全球皆知了 ,新干部遇到老问题

网友:
这板子没有822排阻这样的传统设计,设计方式个技嘉一样,都是前置一组信号,后置一组信号。你替换的,应该是4.7K电阻。

网友(2017-10-31):
我也修过同样的 问题,应该是通病。

网友:
楼主分析的有理有据。谢谢分享。

网友:
看图片换电阻的部分是不是松香啊?否则就锈蚀严重

网友:
多谢楼主,我又可以学习学习了666666

网友(2018-02-03):
最好能说出找出坏件的原因,这样比较直观。谢谢楼主。我的是78L......好像不太一样

网友:
这个可不好个呀。,,,,,,,,,,,,,

网友:
这个是多大的,找图纸就 知道了啊

网友:
通病来的。  15秒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