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35J画面左右颠倒

楼主(2017-08-31):
从开机的LOGO就左右颠倒,连PE也是,就像看到镜面里的相反画面,外接显示器正常,在论坛找不到有关这种情况的帖子

有谁修过这种情况的吗

网友:
神了  没有遇到过    还有这样的情况啊

网友A:
把屏幕 反过来 安装不就可以了。。。

网友:
先换屏,确定一下是主板还是屏问题。然后再一点点排查。

网友:
先确定是不是屏的问题,然后再搞

网友:
可能是显示屏坏了哦,换个屏试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屏幕 反过来 安装不就可以了。。。

怎么行啊 你咋反过来   不过你这主意 笑点是有

网友:
这种问题是没有遇到过但是楼主你修好能够告诉我一声嘛,我好知道是什么故障。

网友:
进入BIOS正常不?有没有相关的设置项?

网友:
屏上面的码片坏了,找個一样的破屏换上 ,就在屏接口附近 8只脚的...

网友:
亮,说明背灯没有问题。图像颠倒换屏试一试。屏线或屏有问题。

网友:
更换液晶屏排线

网友:
重新跳线,这种情况我遇到过。不过我的是那种广告屏全靠自己跳线,工厂有定义所以能调过来。

网友:
这个问题,是系统的问题,,,跟设置有关系

网友:
应该可以设置的、把屏设置下就好了

网友:
换张屏幕试试!怎么感觉像是屏幕的问题!

网友:
这种情况没遇到过 坐等大神修好后给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