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460 板号DAOJW8MB6F0 REV F不触发

楼主(2017-08-31):
收到 DELL 5460一台 不触发 待机正常, 经跑线观察此机的开关键和键盘是一体的,根据以往经验速速表笔挨个测量键盘各个引脚同时按开关看有没有符合高低高的电平,量了一遍没有找到 ,好吧 那就速速找到图纸,CN16端口的29脚NBSWON1#有3.3没有跳变 那就好办了  找到贴片开关一枚  原开关去掉 飞线解决

网友:
这个机器是 老通病 ,我搞了 3台  都是键盘的开关报废。。 这个键盘还是一体的,,, 给客户报价是修主板 ,给他买了个全新键盘安装。。。送佛送到西

网友:
直接换开关?这机器好像天关和键盘是一体的,我每次都是直接换键盘,难道这真是通病,我都修了好多台,单位里批量采购的都是这问题,有时候亮机掉电

网友:
捡到了,轻松搞定啊,多来几台啊  。。。。。。。。。。。。。

网友:
    这机器   键盘上的开关是通病来的   只要键盘的按键可以用改一个开关上去节约好多成本

网友:
这款机子还真是老毛病了。。。。。经常偶遇此机子,看到他第一思路就是这桶病

网友:
楼主直接换开关啊!自己还能挣钱,还能给客户省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