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发联想M6420S

楼主(2017-08-31):
W25Q80 IO旁边.rar

网友A:
好不好用,有谁试过没,可以点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不好用,有谁试过没,可以点亮吗

只要你的板子跟图片对应,那么我可以告诉你绝对没问题,差一点都不行,我试过同样不同型号的板子,刷了掉电,必须要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