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G31-M7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7-08-31):
如题,拿到板子先打值,确定各主供电没有短路后插上ATX电源、假负载、打值卡上电,上电瞬间闻到一股类似硫酸的味道,感觉不妙,立马拔掉电源检查,如下图

这个电容坏的很多,以前修过几块都是这个电容有问题,二话不说先换掉。换好后再插上电源、假负载、打值卡经一番测试后,发现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诊断卡代码卡在D4不动,重启多次均是卡在D4,以前上课听徐老师讲过D3/D4/D5都与内存有关,于是再次用打值卡测试内存的主供电、SPD、vref、负载供电、时钟、复位全都正常,暂时将问题锁定在了BIOS芯片,正好在TB上买的BIOS编程器下午刚收到,索性就刷个看看,步骤如下图

刷完后迫不急待地试机,如图

顺利亮机,至此维修结束!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望指教,以求进步,谢谢!!!

网友A:
好久 都没有修台式机的主板了, 台式机没有图纸很少!很难修  好多跑线

网友B:
这个编程器刷刷小容量的还行,刷大容量的很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编程器刷刷小容量的还行,刷大容量的很慢。

刷小容量的真的不错,现在刚开始学先练练手,等明年到迅维实地学了回来再买全套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久 都没有修台式机的主板了, 台式机没有图纸很少!很难修  好多跑线

现在好多图纸在TB都能买到,可能最新的就不太好找

网友D:
这BIOS也容易坏吗????LZ~~~~~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BIOS也容易坏吗????LZ~~~~~

最近已经发现有两个坏了的,都是重刷后过D4顺利亮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刷小容量的真的不错,现在刚开始学先练练手,等明年到迅维实地学了回来再买全套设备

是的,业余维修爱好者足够用,毕竟专业维修者肯定需要投入专业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