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平板]
没有修好的6P报错4013

楼主(2017-08-31):
外地兰州寄修6P刷机出苹果不出条报错4013
同行描述给客户换屏后重启刷机报错4013
徒弟接机检查板很干净还没有修过,开机数据线模式,刷机确实是报错4013。很多人都知道报错4013一般是CPU,硬盘和外配(比如前像头)。
能亮苹果CPU问题不大也不能排除,当然先搞简单的。既然是换屏肯定摔过,考虑硬盘也在情理之中。更换硬盘后刷机出苹果报错4014.
徒弟跑过来问我,我想报错40XX之类应该和总线也有问题。导致CPU工作不正常。苹果刷机其实是在安装系统以外还会对各功能进行自检和服务器进行比对。如果硬件有问题就会报相应错误。
考虑同行
换外配引起的,我就给徒弟分晰了一下。首先换屏肯定要拆的就是触摸座显示座前像头座。触摸座没有总线。能显示数据线,证明显示座的I2C没有问题。那就看头像头座,再加上平时我们遇一进水前像头坏的也会引起重启。就让徒弟检查下。
结果我的分晰没错。
前像头座31脚 光线传感器I2C2总线AP_BI_I2C2_SDA_ALS_CONN出问题了。

电压只有0.32V
33脚AP_TO_I2C2_SCL_ALS_CONN电压正常1.8V

可以很清楚的了解倒这个总线通前像头座和CPU,中间由上拉电阻R0308上拉1.8

经检查电阻没有问题。肯定是同行换屏的时候没断线导致CPU挂了。阿门
由于电压过低我也没有补电压试了。以前试过电压差太多补电压也没用。放弃吧。
到此维修结束本次维修没有给同行解决故障,发贴只是想让大家注意断电扣屏啊。

网友:
老司机!双击666+关注.....    老司机!双击666+关注.....

网友:
苹果手机可比修电脑精密多了……

网友:
能问下你们说的总线是那条线路吗?  谢谢了

网友:
上次修了一台报错4013 是硬盘问题 用硬盘修复仪重新写序列号搞定

网友:
电脑不好混  一直想去学学修手机了

网友A:
总线不良.是不是cpu掉点了.不修?

网友:
恩!!这个信号之前没有遇到过,不过学习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总线不良.是不是cpu掉点了.不修?

电压低不会是CPU掉点或虚汗。

网友B:
换个屏 把cpu都搞烧了呀··  电脑生意不好·想学学手机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个屏 把cpu都搞烧了呀··  电脑生意不好·想学学手机 ··

很多啊。我这经常帮同行擦屁屁。换屏烧背光电路的烧屏背光的。不显示的,不触摸的。重启的太多了。

网友:
楼主做手机维修多久了,老司机。。。。。。。。。。。。。。

网友:
经常带电换屏的路过,下次不敢了

网友:
太精密我们这些修电脑的看都看不懂

网友C:
微信订阅号 有这帖子 。。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微信订阅号 有这帖子 。。 学习了。

迅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