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B75-M LX PLUS rev:1.00,什么都正常,不跑码维修一例

楼主(2017-08-31):
板子镇楼

早上老客户送来的四片板,
搬电池好两片,
有片是没法修,这片弄了好久,
什么都正常,就是不跑码,
时钟,VRMPWRGD,复位,什么都有了
双BIOS也刷了,无果
差点要放弃了
每每这个时候,耳边习惯性地仿佛响起老板的话:不好弄的板就先别弄,不要在一片板上浪费太多时间,先修好修的......#$%&*.......

于是赶紧扔一边,大上午的,别的顾客的板子接二连三来着呢
漫长一天
又是到了下午
又到了电脑城人去楼空的时候
不自觉的又摸到这片板,有种弃之可惜的感觉
上午的时候还给它加焊过桥,为什么又是加焊桥,
因为是桥读取BIOS

所以不加焊桥加焊谁
但是
但是,这次不灵了,真有点可惜的感觉
不行啊
是桥要读取BIOS么,是的
但是真的是桥要BIOS么
不全是
最终要BIOS的BOSS是谁?
同学们,修到这里,有没有和我一样不自觉地默念起那句时序,
"CPU通过DIM总线到桥,桥再通过SPI总线读取BIOS,开始自检,跑码"
是CPU要读取BIOS啊,哈哈哈,DMI总线,传说中的软启动
可是我没有传说中的假负载,不然可以打打值,算了,思索一阵中,莫名想起前阵子,在某家电维修网看到的,一个直接加焊CPU座子也能跑码的案例,我靠,这样也行?
于是抱着试一试的心理,上BGA上下风嘴对准CPU座子,一直加焊完四段(老板提示:CPU座子耐那个啥,怎么干都没事)
10几分钟后
怀着虔诚期待的心情,上CPU,上内存,上诊断卡,上小喇叭,插电,小心翼翼地触发
我靠,果然能得到回应
跑码亮机了
真没想到这样也行

网友:
思路清晰明了,谢谢分享啦:aiqian:

网友:
思路很清晰  这个帖子意义巨大

网友A:
其实如果桥和BIOS真的存在通讯问题,那么这板子都不会正常出复位信号,或许连全板时钟都不能正常发出。时序上你懂的。1155板子,碰上有时钟有复位不走代码的主板,多半还是在CPU这块,比如CPU时钟是否正常,CPU复位,CPU到桥的DMI总线等等。

网友:
下次要留意下这个CPU座子了

网友:
思路很清晰,这种故障查这么久,只能当是练技术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实如果桥和BIOS真的存在通讯问题,那么这板子都不会正常出复位信号,或许连全板时钟都不能正常发出。时序 ...

对,可惜我们上班这老板没有假负载,我也没买假负载,不然可以在压CPU底座前后都打一遍DIM总线的值作对比,以求出更精确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可惜我们上班这老板没有假负载,我也没买假负载,不然可以在压CPU底座前后都打一遍DIM总线的值作对比,以 ...

可以和老板反应下,假负载又没几个钱。但很实用。

网友:
师傅的维修思路清晰!要不不会想到加焊CPU座!学习了!

网友(2017-12-13):
修此板如果是只会三板斧的人估计还不用这么折腾,什么正常就压桥,压CPU座,估计三板斧下来就有结果了吧

网友:
楼主好幸运,桥没坏,一做就好了,可以讲的挺详细的

网友:
我们这 B75  H61的主板,芯片卖好几十,动到桥就不经济了,u座没那精力弄,整不出的直接作废,坏板多的是next o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