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联想a7100通病

楼主(2017-08-31):
联想a7100通病 显卡上的电容短路 和联一款小机箱一个毛病!
显卡
通病

网友:
这个机器修还是有 不过还真没遇到过 这个问题是什么现象啊

网友:
tong'gan,,,那个黑色的海绵是元凶啊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过···。楼主修过几台啦

网友:
学习了,,以前接到一台机箱屏不亮去了一个电容好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楼主,我修了好多启天A7100,不是这样的机器啊,您是不是看错型号了。板号也不发一下?

网友:
什么故障表现呢,也没说清楚。。。最好下次把显卡型号也发上去,使用相同型号的大家都可以秒了。。

网友:
这种机器 好像只有联想出呀 板载CPU 差的很呀

网友:
这个好像只是单独的显卡啊?联想小板坏CPU电容的是集成性的,和这个不一样吧?

网友:
焊膏涂的太多了,看不清是哪个电容短路了

网友A:
tai shi ji ma hai shi bi ji beng

网友:
这个通病可以啊

网友:
这个楼主修的多吗?这个电容短路前不拆是什么现象,目前还没遇到!!!

网友:
我表示没有看清楚啊,也没有遇见过

网友:
以前遇到过南桥上的电容,这个没遇到

网友:
这个还真没遇到过 一般都是南桥 上面RTC电容漏电造成的 显卡上面暂时没遇到

网友:
是公共点短路吗?楼主修到过几台这样的?

网友:
这看上去好像是A7000,是不是A7100和A7000是一样 的主板,一样的毛病

网友:
这个还没碰到过

网友:
电容短路可以直接扣掉吗

网友:
楼主修到几台,电容位置也没标出来

网友:
一体机维修起来价格比台式机可观多了啊。。。。以后遇到直接可以开口报价。。。

网友:
这个遇到的少,H515的,修过好几个了

网友:
这个电容是上电不显示还是上电掉啊哥们

网友:
        开机黑屏吗

网友:
联想的台式机主板有一款板载CPU也是这种问题

网友:
下次遇到这样的机器,也注意一下显卡上面的电容!!

网友:
你这个不是A7100吧?刚修到这个机器明显不一样啊。。。

网友:
联想的三合一的主板是有电容漏电的这个故障,看来黑色海绵惹的祸。

网友:
点不亮时  就是显卡不过 !  扇热片上哟黑色的海绵!!

网友:
直接扣掉  不用加!  修好几台了 ! 还有一款小机箱 适配器供电的 是cpu上电容短路  也是黑色海绵扇热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