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小白g480坚难维修

楼主(2017-08-31):
这几天师傅不在,店里就一个人。一个同行拿了台g480来看,拆完之后发现ec外观烧裂,拆掉ec 3v电感还是短路,
拆掉u39两端都短,两端都到桥,马上想到是桥坏了,和同行说后,没想到他说客户不修了拿走了。
两天后同行又拿过来说要修,在快下班的时候拆开看,发现我之前电容一端拆了被人焊上去了。整片板搞得不是很大,但有几个小地方被动过。和同行说同行说,他说可能是客户拿去的,不加钱,没办法。
只能修修看,第二天再看下散热片竟然被人换了一端的铁片脚还断了,想不通别人怎么这么搞。好在内存没事,定桥ec。

芯片到了,拆掉桥。3v果然不短了。通电不触发,量了下无3v5v,待机芯片线性开启有,线性不出,换待机芯片。上电发现就只有1.05出,连内存电压都不出。看了下内存供电芯片,明显被人动过还和图纸上的芯片型号不一样,换内存供电芯片出内存电压。但还是无cpu供电,cpu供电芯片无开启电压,看图纸发现要有开启电压,susp,sa pgood要先正常,测sa pgood无,查到vcc_sa电感先无电压,供电芯片有开启电压,果断换掉。

上电发现电流到0.8几掉电到0.2几,几个主要电感都有出,不插内存不掉电。郁闷了,查查资料,有人说是集显和内存,连续刷了几个bios无果后,查找桥检测到内存的pgood
发现反向器1脚无电压,对地短路,更换掉反向器4脚电压出了
发现还是会掉电,认真去找二级转换电压发现内存的0.75没出,先人为拉个0.75

上电终于亮机了

检测一切正常,新手语言不好,各位兄弟指教,加点分

进行时 + 1 + 1 换桥换EC 不行收多少钱 一般这样问题让客户换板呀 在加上现在芯片好多打磨件

网友:
新手都这么厉害  看来我要努力了

网友:
这不叫新手了    可以叫大师级了

网友:
烧一片了啊             这不只是新手了啊

网友:
G480这种机器还是好修的

网友:
新手修机和老师傅一样看来自己是需要真正的努力了。

网友:
只要是这种拿走又拿回来的二修机,我这都是给他加50大洋,不加就走你,靠自己瞎搞维修过的机器,不是换的芯片型号不对了就是少件 断线  掉点,搞起来增加近一倍的工作量、、、、

网友:
相信自己有一天也可以成为大神的   加分鼓励

网友:
别人搞过手脚的主板维修好了,技术很不错了,这个也怪客户

网友:
这机器修的真费劲啊楼主还说新手看来我呆加油啊

网友:
这完全是师傅级别的水平,加分鼓励一下!

网友:
这新手太牛了,都能比大师级了。

网友:
羡慕楼主的维修功底啊 !!!!学习了!!

网友:
不说啥,先给师傅点赞,开头了后面就好说了

网友:
谢谢大家的支持,当时也很冲动想叫同行换板,但换板我加下同行也下怕客户不接受,只能说有图纸小芯片找得到的话修复率还是挺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