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VN7-591 一进入到系统喇叭吱吱响

楼主(2017-08-31):
ACER VN7-591 一进入到系统喇叭吱吱响 ,刚开始怀疑是系问题,重装了个系统,没打声卡驱动也吱吱响,有时还很尖,肯定不是系统的问题了,装好官网的驱动一边有声音一边叫,用手摸叫的这一边很热,不用说喇叭线圈的问题,果断拆机拆倒一个。不吱了,单声道没关系,客户同意,当然不能说拆了一个,你懂的。
ACER

网友:
是喇叭坏了一个引起的吱吱响嘛。

网友:
如果是喇叭问题。换一个线的问题换线。

网友:
是的,简单地说就是一对喇叭坏了一只,现在只用一只,叫它单声道

网友:
换一个不是更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