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6无指南针维修

楼主(2017-08-31):
接客户苹果6一部,故障是开机键失灵,可以插充电器开机,无指南针,拆机后检查是二修机,满满的焊油,用超声波清洗后发现开机键接口一脚虚焊,看同行修过指南针芯片和陀螺仪芯片,估计是吹指南针的时候把开机键接口吹虚焊了,用烙铁补焊后开机无问题,接着检查指南针,开机看指南针和陀螺仪都不工作,先检查陀螺仪,检查电压正常,拆下陀螺仪芯片再看看。

下面4个点以前的同行掉点后挖到接地后接了全部是0欧
烙铁清除焊锡后上好緑油烤干后再飞线上緑油烤干。

芯片重新植好锡

装好开机,指南针和陀螺仪全部正常工作,维修到此结束。
总结,同行粗心大意以为挖下去飞线就可以了,阻值都可能没有打一下,人为制造故障。

网友:
嗯是的有点二修机就是就是手工不行,,,,

网友:
我想动就是不敢都干坏好几个了,每次看见很激动

网友:
学习了…^-^二修的机器先看看别人动过哪该加焊的加一下

网友:
二手机有时候真的不好修    上家故意搞事情的话   修的头都大了

网友:
有显微镜真的好 没有这个货 还不好飞这个线

网友:
楼主是专修别人修补上的问题啊 !!!

网友A:
楼主是用是什么点位图啊   回复我一下吧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用是什么点位图啊   回复我一下吧 ,,,,,

用的维修宝典里面的点位图,不是免费的要收年费的那种,一天一块钱。

网友:
学习了,虽然目前为止还没修过,哈哈,确实叼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的维修宝典里面的点位图,不是免费的要收年费的那种,一天一块钱。

维修宝典免费?还是买一次一直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维修宝典免费?还是买一次一直用

年费是360元,开始买是700多带加密狗……

网友:
手工不错啊   我的飞线每次都要弄很久  活太慢

网友:
这个地方容易摔出问题 。维修中经常遇倒。感 谢分享

网友:
进来学习学习下,谢谢你的分享!

网友:
天天学习了 每天增长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