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进水维修

楼主(2017-08-31):
收到送来 联想Y470进水机器一台,拆机目测主板特别脏且大面积进水,无明显烧伤或严重腐蚀情况,接着测量有无严重短路,各电感阻值均正常,拿出了我的进水机器的三大宝,鞋刷、洗洁精、清水,一个字 刷!刷完之后自然晾干48小时(对付这种特别脏还严重进水的机器此招屡试不爽)补焊,上电量电压,发现无CPU供电,老套路查工作条件,缺少主供电,PCB板上主供电有个点被腐蚀断线,不细看很难发现,刮开飞线再次上电,电流一路上行,接屏亮机,装机测试各功能均正常,至此 此捡钱机器维修完毕!

网友:
是断线的多了,但是有些没有图纸,就难找到位置啊

网友:
Y470都是比较好修的,碰到的都是通病 的多

网友:
这板子电路比较通用,和联想同时期其他机子电路基本一样,修的多了就不难修了。细心点就好了

网友:
Y470都是比较好修的,各种通病 基本都是

网友:
进水的机器最难修!!修的时候要仔细

网友:
Y470   Y460  一般温度高了不好解决

网友:
g470 进水爱烧主板

网友:
  学习了 下次可以参考下

网友:
我一般都是先把进水的软件 全换了

网友:
看一看。……。………看一看。……。………

网友:
简单明了

网友:
进水机器不好修啊, 看看     看 看

网友:
联想Y470    这个坑逼的主板   唉 说多了都是泪  啊    欲哭无赖

网友:
楼主3大宝那买的。。。。。。。。。。。。。。。。。

网友:
进水机最难修了 有图纸还好  没图纸就换班

网友:
Y470都是比较好修的,各种通病 基本都是.

网友:
感谢楼主我等小小白学习了

网友:
你这是运气好啊 一般都会烧坏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