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求助:Ipad mini3 不能锁屏

楼主(2017-08-31):
屏下面磁铁搞丢了....... 现在不能锁屏,其他正常,找不到那个开关在哪。求助!10.3.3的系统

网友A:
换个屏试一下。常按开机键看会不会跳出来关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屏试一下。常按开机键看会不会跳出来关机?

第一次开机后再强制重启一下 home键就可以按亮屏幕了,锁屏键还是不管用,长按可以关机

网友:
屏上的HOME键排线问题

网友:
这个是主板没有检测到磁控元件造成的,根源在HOME键排线上焊的那几个小元件上,更换排线试一下。可以用侧边的滑动开关来开屏,麻烦一点了。

网友:
有一台IPAD5也是这种故障,哪个大神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