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加电不亮维修

楼主(2017-08-31):
收到联想Y450机器一台,故障现象加电不亮,电流跑到0.67就不动了,拆机目测有无明显烧蚀,上电测量各电感电压,发现其余电压均正常唯独没有CPU供电,找图纸查工作条件,发现主供电电压偏低,只有2.5V,纳闷了一晚上修了两台机器450和470均是无CPU供电,而且都是主供电出问题,言归正传继续查图纸发现主供电5V是由5VSUS提供,继续往前找发展是由PQ8产生的,量了下前端电压正常,判断此管性能不良导致,翻出料板从联想主板上拆了颗同型号的管子换上,上电量电压正常,接屏上电,熟悉的联想LOGO出现,装机测量各功能正常,至此又一捡钱机器修复。

网友:
怎么这么历害啊,这么容易就给你修好了,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