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G31主板复位灯闪烁,开机无显示

楼主(2017-09-01):
公司里面更换了大量的映泰G31主板,一直放在那没人修,看着挻可惜的,有时主板坏了请购回来的也是二手的G31,想着自己修修看,于是便报名了远程主板课,踏上了维修之路。。。。。。。。。。
入正题,这块主板的问题是开机无显示,拿到手先外观检查,发现了一个小问题,如图

打值排除短路后上电,诊断卡复位灯闪烁,并且测量发现灯闪的时候电压就瞬间降下来又升回去,明显不正常,想着问题一定出在复位电路,找来图纸,一 一排除后没找到问题点,如下图(期间花费了两个多小时)

没办法只有换IO\刷BIOS再拆芯片,可能是运气好吧,拆到网卡芯片竟然能跑码了,如下图

至此维修完毕,为什么会这样还是不懂,望高手们指点指点,这是个什么原理呢?谢谢!!!!

网友: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这个故障  怎么发了两次贴子呢

网友B:
你是拆好的。。不错。不多应该先拆网卡 再IO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故障  怎么发了两次贴子呢

没有啊,我都是修一块主板,有不一样的故障才发的啊,难道发过了?不好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拆好的。。不错。不多应该先拆网卡 再IO

是的,下回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