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帮别人改水冷没经验,改过的朋友看看我走的管是否正确~!

楼主(2017-09-01):
第一次帮别人改水冷没经验,改过的朋友看看我走的管是否正确!从1管走到5管,再从5管回到水泵,这样对吧。
水冷确实是小白,我看这样水是循环的,对吗?

再请教下,水是加在水泵里还是加在水箱里呢,是加多少呢?

网友:
只要循环,怎么装都没太大区别,怎么装顺手,好看,好装就怎么来吧。
     不过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水一定要走水箱水箱水箱过(我先去笑会儿)。

网友:
对了,是装白净的水吗                没有说明书参考的吗

网友:
这个没什么技术含量吧,哪里买的去哪里看,不行看淘宝的。

网友A:
一路循环而已就行,然后注意下每个接口,最好用白色餐巾纸包着,走个12小时,到时候在看看餐巾纸有没有渗漏的痕迹。

网友B:
只要水能够循环就没什么问题,我的也 是双排,我里面装的防冻液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一路循环而已就行,然后注意下每个接口,最好用白色餐巾纸包着,走个12小时,到时候在看看餐巾纸有没有渗漏 ...

不会是大神老司机  还是好办法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只要水能够循环就没什么问题,我的也 是双排,我里面装的防冻液

朋友帮我看看,这个水是应该加在圆壶里呢? 还加在水箱里呢?

网友:
不能装净水的,冬天受不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朋友帮我看看,这个水是应该加在圆壶里呢? 还加在水箱里呢?

你那个水泵跟水壶是一体的吗?如果是一体的就跟汽车加水方法差不多,先加一点在水壶里面,然后想办法把里面加满,我不知道你那个水箱是什么样的,反正我这个我是开机加的水直接就吸进去了

网友:
只要水能够循环就没什么问题,百度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会是大神老司机  还是好办法

这还是要测测的,毕竟一旦渗漏,造成配件短路,那就好玩了。

网友:
水泵最好放在高位,然后水泵容量大些可以多放些水冷剂

网友:
这玩意 温度  肯定低  如果是水的话   漏了就麻烦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一路循环而已就行,然后注意下每个接口,最好用白色餐巾纸包着,走个12小时,到时候在看看餐巾纸有没有渗漏 ...

天天看来是改水冷的老司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天天看来是改水冷的老司机了

这“老司机”是有惨痛的教训

网友:
应该是循环的,加哪个里面都无所谓,只要流动,电机工作。

网友:
厉害  我到现在还没见过水冷的实物

网友:
不会是大神老司机  还是好办法

网友:
害 我到现在还没见过水冷的实物

网友:
装汽车防冻液不错!!!!

网友:
我记得好像是用注射器打进去的

网友:
散热怎么养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网友:
不用装水 可以装制冷剂 效果会更好

网友:
我还真没整过这么复杂的呢,我装的都不用加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