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一台ASUS X555LD 3.6维修

楼主(2017-09-01):
接了一台ASUS 板号为X555LD3.6 进水不开机,有19V,没有3V 5V,开机键没有电压,仔细观察,发现3V5V芯片的19V供电板穿孔的地方断线。接好OK了。没有3.6的
,用3.3的点图但是有出入,芯片不一样,不能代用的。
进水不开机

网友:
图片呢,上个图有证比较好呢,无凭无据

网友:
开机键的3.3V 有的不是待机芯片出来的。不能做为待机有问题的凭据。

网友:
ASUS的新机器图纸都没有 只能上点位对比维修

网友(2020-09-17):
这也太简单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