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6刷机报错14,第一条进度条走到一半左右报错14。听客户说有时候蓝屏。

楼主(2017-09-01):
刚开始白苹果重启,动了硬盘,后来就可以开机了。机器摔过,指纹没用后来刷机就报错了。硬盘3路供电都正常,硬盘b6脚3v供电阻值偏大.怎么办??

网友:
大神们来看看吧.......................

网友A:
换个硬盘吗?是不是没焊好 !!!

网友:
应该是通病,码片到CPU虚焊。。量量组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硬盘吗?是不是没焊好 !!!

硬盘爆了。 换个硬盘好了。  不过现在刷机过后进系统就卡死, 然后重启卡白苹果.

网友:
进系统卡机还还是点铃声卡机 是不是音频的问题     音频问题也是导致卡顿     手机维修刚接触不知道说的对不对

网友B:
感觉硬盘被动过的一般都是硬盘问题比较多

网友:
U0301查一下。估计CPU虚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硬盘被动过的一般都是硬盘问题比较多

感觉硬盘可能性不大。

网友:
逻辑码片到CPU断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