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oppo a33自动重启

楼主(2017-09-01):
       OPPO a33手机自动重启,顾客拿进来会自动重启,拆机卡座旁边有点进水生锈,用手术刀刮掉生锈,清洗,搭电开机正常

网友:
SIM卡座吗?是不是短路了,如果是 不该开不了机吗?重启算不算掉电啊?

网友:
手机拆机会不会比笔记本难很多没有拆过手机

网友:
一般有可能是cpu虚焊了。还有就是硬盘了

网友:
电池,或电池检测脚。刷机。还有光线传感器。这些都会引起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