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X450CC 进水二修机多故障维修

楼主(2017-09-01):
型号:华硕 A450C
版号:X450CC REV:2.1
故障:待机0.001,不触发

同行拿来一块X450CC 2.1的主板,说是进水了,有待机电流
没3V5V待机电压,他说待机芯片已经换了一块了,一样的症状,
拿起主板首先仔细查看了一下待机芯片周边,除了进水有点腐蚀,
芯片焊接还是没问题,对于换过待机芯片的二修机我上手首先查
看上家有没有焊接好,这是习惯了,接上电流表查看电流0.001,
测量3V5V电感没有电压,测电感对地阻值正常,待机芯片是UP1589Q

根据UP1589Q的脚位定义,查11脚P_5V3V_VIN有
19V,说明隔保过了,公共点电压没有问题,然后
测量第14脚,因为第14脚是LDO是第一个首先产生
的+5VAO的,测量发现这个5V没有,正常来说有主
供电就应该有这个5V产生,再仔细了看了看电路图
发现第12脚的名称是P_5V3V_ENLDO,那就是LDO
这个脚5V的开启信号了,量了下第12个脚没电压
,那就不正常,看来+5VAO不出来应该是这个信号没
有引起的,查看点位

发现P_5V3V_ENLDO是公共点电压经过PR8103和PR8102
分压而来,分别为200K和392K,测量公共点电压有19V经过
这对分压电阻后电压为0,说明分压电阻有问题,拆下两个电阻
在外面测量分别为199K和391K,咦,怎么没问题,重新装回
发现ENLOD电压已经有6.9V,可能是焊盘有点腐蚀所致,拆下
并重新焊回后等于加焊了一边,测量5V电感已经有5V产生,3V没有
是因为这种机器都要触发后才产生3V,不会这么容易就修好了吧!
按下开关键,还是不触发,在开关面板上还发现上家留下的一坨锡!

测量LID_SW为3.3V,测量PWR_SW#为0V,这个明显
不正常,查看点位,这个PWR_SW#到了R3013

PWR_SW#是由PWRSW#产生,测量PWRSW#发现也是0V,
PWRSW#是由+3VA_EC经过RN3007产生,测量RN30071脚
发现有3.3V,毫不犹豫直接拿RN3007 开刀,更换过后,发现
PWRSW#还是0V,测量对地阻值才发现,原来对地短路了
这个信号总共去了四个地方

去掉C3009发现还是短路,果断更换EC IT8517E-HXA
更换后,PWRSW#恢复正常3.3V,按开关还是不触发
仔细观察了一下,发现BIOS被上家焊过,有两只脚空焊了,
加焊后再次按开机键已经可以触发上电,电流上到0.85,外接
已经可以显示,同行只拿主板过来,也只能测试到此结束!

谢谢各位迅友观看,有分的加点分呗,没分的喝个彩!

网友:
    基础相当过关啊

网友:
点位图用的 很好呀  有的点位 还不是很会用..

网友:
为什么看你修起机器来了这么轻松自信,而我总是一头雾水,感觉全凭运气,

网友A:
下次不要写这么长,没时间看了

网友:
不错的修完描述还是比较有条理清晰

网友:
俺的分不多啊  但是也得给楼主加分啊!!!!

网友:
修的不错 理论知识很好  华硕按时序修就是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下次不要写这么长,没时间看了

哈哈哈哈,其实一句话就结束了,"ENLDO 无电压加焊,EC PWRSW对地短路更换,加焊BIOS,搞定“这样版主会不会说我发水帖!

网友:
楼主华硕这种主板怎么判断是有5v还是3 5v都是有的呢

网友C:
楼主  技术不错啊     你的  点位图  都发上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  技术不错啊     你的  点位图  都发上来啊

这种点位一搜一大把发上来要被版主打P股的

网友:
厉害啊   修的这么快  是我估计要 好久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哈哈,其实一句话就结束了,"ENLDO 无电压加焊,EC PWRSW对地短路更换,加焊BIOS,搞定“这样版主会不 ...

我就喜欢你这句总结,不要怪我没有看你的帖子孤内容就加分.因为发帖子很辛苦,特别是这么多内容,不比修一台机器容易

网友:
我表示不开机的本子都是首先考虑放电的

网友:
原来还更换EC了,看完一遍

网友:
最好还是把电阻换了 不然可能会返修

网友:
思路清晰,我们这边华硕的点位还是有很多人不会分析的,没PDF直观

网友:
楼主真是个有耐心的人,要是我早就扔一边去了

网友:
最好还是把腐蚀电阻换了 不然可能会返修

网友:
楼主技术吊呀,在哪里学的,我也想深造下

网友D:
我表示不开机的本子都是首先考虑放电的
鑫茂电脑
二修机你都首先考虑放电解决吗?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表示不开机的本子都是首先考虑放电的
二修机你都首先考虑放电解决吗?

网友:
理论扎实,技术高!值得学习!谢谢!

网友:
技术了得

网友:
为什么看你修起机器来了这么轻松自信,而我总是一头雾水,感觉全凭运气

网友:
看别人修总是思路明确,对症下药,我修起来总云里雾里的,没啥思路,只能按照固定的思维去一个一个的查

网友:
进水的机器 不是很好修

网友:
思路好清晰。。。华硕没图纸有的时候修 挺麻烦

网友:
楼主好厉害 要是我估计都放弃了 支持楼主

网友:
这个很需要耐心 特别华硕的供电芯片难焊接 脚很短
鑫茂电脑
焊接前在芯片上上点锡会好焊很多哦!
详情

网友:
ASUS 机修的思路清晰, 赞一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