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780LQ-CM V1.0 开机跑D0 求助

楼主(2017-09-01):
一大早就接到这样的一台机器。开机跑D0 还以为是内存的问题,换个内存,还是一样的,AMD 的u 一想是不是CPU的问题的啊 ,换个CPU还是不行,这下就惨了
知道不是这么简单了,是主板的问题啦,一搜没有发现这方面的通病,还得找人来帮忙,1
cpu
通病

网友:
没有人来顶我自己来先顶下,聚聚人气先

网友:
这么模糊。排除3下

网友:
这啥都没呀 就发个故障?这样那个大师傅能帮你 基本条件呢

网友:
查一下内存,CPU的工作条件

网友:
内存槽的各大相关条件查了没有?比如SPDVDD,SMBUS总线,内存VTT,内存VREF,内存复位等等。

网友:
你的高级技术员 是咋来的 挡内存 先测内存的条件啊

网友:
查一下内存,CPU的工作条件以及网卡工、声卡芯片是否正常。如果都正常那再刷BOIS

网友(2017-10-06):
排除外设先

网友:
先查供电在查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