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5LD内存供电对地阻值是多少

楼主(2017-09-01):
华硕X555LD进水,清理后上电到0.1左右,内存电压不出,最后发现内存电源管理芯片的TON没有电压,测量TON与公共点开路飞线后,内存电压出来了1.35V,但是还是不亮机,电流到0.5几,我测量内存电源1.35V对地阻值只有30左右,不知道这个阻值是否正常,哪位同行手上有这个板子帮忙量一下看阻值是多少,因为进水的位置就是内存旁边我担心内存颗粒下面也有腐蚀。

网友:
30几应该是正常的吧  这个是板载内存   你还是先查查别的后级电压有没有出全  进水会有想不到的断线

网友:
用手摸 是否有内存颗粒微微发烫  这个阻值记得不正常 正常好像100多

网友:
就是有点微热,所以有点纠结这个阻值

网友:
供电出来了,摸一下内存芯片不发热就不用管啦,测量一下内存的其他条件看过了没有

网友:
30几正常   u电压出没

网友:
可以上电看摸一下内存会不会发烫等等

网友A:
30肯定不正常的 这个板我修过的 有100多 拆掉发热的内存颗粒

网友:
阻值应该100左右,换内存颗粒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30肯定不正常的 这个板我修过的 有100多 拆掉发热的内存颗粒

嗯,今天下雨,没什么事去拆了看看

网友:
30欧 有点微烫 我一般直接就下内存颗粒了 应该还有一个内存插槽直接插内存吧

网友:
颗粒拆完了,现在阻值200多,看来颗粒是有问题

网友:
进水先刷一下看里边有没有腐蚀进去了,30不对,

网友:
楼主这种屏蔽内存不拆颗粒行不行?还是需要更换才可以

网友:
这内存颗粒容易坏,屏蔽或拆掉内存颗粒看看

网友:
这种板载的 你可以找下屏蔽方法  屏蔽下板载内存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