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N480 掉一堆焊盘没补焊盘修复篇

楼主(2017-09-01):
型号:联想 N480
版号:BM5238 VER:1.2
故障:内接无显,外接花屏

客户送修一台联想 N480机器,内接无显示
外接花屏,报价留修,拆机直奔显卡而去,
架上BGA,一番烧烤冷却后,装机故障依旧,
再次加上BGA,下来后一切依旧,联想这款
机器显卡下面有注胶,温度高了怕爆珠,低了
又做不动,干脆拆了重新植株,上BGA拆下
显卡,拿起显卡芯片的一瞬间有点眩晕,下面
焊盘掉了一大堆,要换板的节奏,不慌,先清理
干净再说,清理好了上图

拿放大镜仔仔细细观察,竟然掉的都是空焊盘
这也运气太好了,重新植株显卡,做上后
发现外接也不亮了,咳,这显卡是废了,给客户
报价换显卡,客户同意,订了一块新的改良显卡
重新做上

上机内屏已经可以点亮,但发现风扇一直不转,可能
原本机器就是因为风扇不转导致显卡过热烧掉的,测量
风扇电压脚有5V电压,看来风扇也是挂了,客户急等
着要,改了一个其它风扇给他,上机测试一个小时,完美
收工

谢谢各位迅友观看,有分的加点分,没分的喝个彩呗!

网友A:
这算标题党吗??????????

网友:
取显卡的时候取掉的还是机器甩过啊

网友:
楼主的运气太好了,掉的都是空的

网友:
楼主这种机子显卡比较容易坏还是这种故障一般是显卡问题?

网友:
标题党啊。掉的都是空脚。太坑爹了。不知道楼主最后收了多少毛爷爷

网友:
掉的都是空脚。太坑爹了。不知道楼主最后收了多少毛爷爷

网友:
其实只要温度差不多了,掉的大多数还是空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算标题党吗??????????

鼓励发 帖  不算什么标题党

网友:
一般控制好温度 偶尔掉点 掉的多是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