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迪863三合一带预热台的这种热风焊台怎么样

楼主(2017-09-01):
最近我的快克857D不知怎么的,吹东西难吹的很,就连吹个小电阻电容都很困难,LED屏显示温度是正常的,但我用BGA测温线测温度好像不稳一会高一会低的,拆开测量电位器阻值又正常不跳变,所以准备换台热风焊台,在某宝看中了高迪863,有没有用过的朋友,对这款有什么心得,谢谢!

还有快克857DW+和957DW+选哪个好

网友A:
校正一下传感器就对了,另外测一下电源电压220V对不对

网友:
N合一的基本都是垃圾。

网友:
修本那种比较好用?我看了快克850d不知道怎么样 还有就是305h这种不知道好不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校正一下传感器就对了,另外测一下电源电压220V对不对

怎么校正,赐教一下,谢谢。。…。……。……

网友:
把传感器放远点或者看是正温度系数还是负温度系数 串并电阻

网友:
多功能的不怎么行,还是各是各的顺手

网友:
高迪952b 用的得心应手
不就是个焊接  整那么复杂。。。。。。。。。。。

网友:
呢会没触犯对 ,现在好了谢谢了!!!